求助富斯TH9X电池问题

楼主(2014-09-29):
首先声明我是小白,对控一点不懂,最近朋友给我一个旧控,没电池的,我找了个7.2V的电池接上去,打开电源开关,结果电池发烫,线也发烫。屏幕不亮。请问是控里面短路吗,还是电压低了,用9.6V的行吗。请高手指导。

网友:
富斯TH9X是用9.6V电池的,电池和线发烫应该是有短路了。

网友:
接反了吧。

网友A:
记住,富斯9接电源的3口,中间是+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住,富斯9接电源的3口,中间是+极,

请教一下,那应该接哪两个接口呢,中间跟右边还是左边。谢谢。

网友A:
我是接左边,和中间,左接 - 极,中间接+极。好像右边也是 - 极。有表的话测测左和右是不是连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接左边,和中间,左接 - 极,中间接+极。好像右边也是 - 极。有表的话测测左和右是不是连通的。

非常感谢,我回去试试。

网友B:
烧了,出给我吧!956147747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烧了,出给我吧!956147747

没烧,哈哈,是我原来接错了,不过留着也没用,考虑考虑。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烧,哈哈,是我原来接错了,不过留着也没用,考虑考虑。

考虑考虑吧!想好帖子回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