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指教好盈V3-50A电调与gy8000三轴接法?

楼主(2014-09-29):
请指教好盈V3-50A电调与gy8000三轴和Futaba-r617fs接收机连接方法?

gy8000上的RXA和RXB如何接

gy8000上的RXA和RXB如何接

3根线与单独1根线怎么与gy8000怎么接

3根线与单独1根线怎么与gy8000怎么接

接收机与gy8000怎么接

接收机与gy8000怎么接

网友:
为什么就是不翻老帖呢。。
电调上单独的一根黄色的貌似是测速用的。可以用VB定速。。

网友:
很简单呀,反正你又不用k8的定速功能,那就没必要用到v3的定速线了,直接把v3的电调输出bce线接到接收机的油门通道(futaba是3通道)就行了啊

网友:
接啊。 这还不简单!   红白黑线插接收thro ,  红黑供电也插接收上!  我rx1002 是红黑线插batt口上。 其实不插也有bec供电, 我插上就是双供电!!! nb的一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