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L横轴螺丝拧紧后 转动旋翼夹有止推轴承 钢球的颗粒感

楼主(2014-09-29):
正常顺序安装  上了螺丝胶的横轴螺丝需要松开好多才能丝滑  但松的太多又怕射桨怎么搞?

网友:
拧紧,飞两起落就松了

网友:
检查一下轴承,不是推力轴承,如果有点不顺就换。有那种一卡一卡的感觉一般是轴承坏了。

网友:
轴承坏了,特别是桨夹与中联间的那颗,换。

网友:
轴承挂了

网友A:
感觉不大就飞吧,平时桨夹装上连杆,就算轴承坏了,你也察觉不到,检查不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觉不大就飞吧,平时桨夹装上连杆,就算轴承坏了,你也察觉不到,检查不出来~

其实观察横轴就知道轴承的状态了。
如果看见横轴上有一圈光滑发亮基本上那个地方的轴承挂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其实观察横轴就知道轴承的状态了。
如果看见横轴上有一圈光滑发亮基本上那个地方的轴承挂了。

高见!顶起!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高见!顶起!

那也是横轴弯了,换横轴时才能发现,平时正常飞时根本感觉不到轴承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也是横轴弯了,换横轴时才能发现,平时正常飞时根本感觉不到轴承有问题~

正常飞,40~50电(甚至更少)就要拆横轴给止推加油了(JR那种有盖子的时间可以长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观察横轴就知道轴承的状态了。
如果看见横轴上有一圈光滑发亮基本上那个地方的轴承挂了。

又学一招

网友:
一般飞几个起落就不卡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    有颗粒感不说   一点都不顺滑了   好皱的感觉    直接换的桨夹

网友:
轴承坏了我也遇到过

网友:
最好不要有颗粒感,容易磨损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