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弄个山狗玩玩,咨询下有必要带WIFI功能吗?

楼主(2014-09-29):
最近打算弄个山狗玩玩,咨询下有必要买个带WIFI功能吗?

网友:
一般没有!!!

网友:
建议买鹰眼1+

网友A:
我觉得没有必要,主要要的是AV输出及高清拍摄,山赛的买一个性价比最好的就行,觉得好了就买一个真狗4了。我的正在路上,快到家了,到时看看效果如何,也没买WIFI的,其实是SJ5000,有WIFI的是SJ6000,统称为山狗4.鹰眼1+就是G3的马甲,听说清晰度高点,但好象没液晶,只航拍行,家庭玩就有点不得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没有必要,主要要的是AV输出及高清拍摄,山赛的买一个性价比最好的就行,觉得好了就买一个真狗4了。 ...

鹰眼1+和鹰眼是一家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鹰眼1+和鹰眼是一家的吗?

据我观察不是一家的,鹰眼是以前一代和二代方方形的那个,而现在说的鹰眼+就是G3的贴标版,样式也象狗。现在国内山寨市场很乱,尤其是山寨中的山寨更乱,尤其是哪个好卖就起哪个名字,各家多问问就能分清哪家是李魁哪家是李鬼了。

网友:
我刚到手了一个G3,外观感觉还行,拍摄还待考证。。。。

网友:
带wifi的sj4000是联咏96655,不带的是联咏96650,千万别买什么sj5000,6000那都是假的,其他芯片方案的…其实有WiFi也不错,不航拍的时候可以当运动相机,骑车什么的,用手机设置很方便。

网友:
避之唯恐不及,我用2.4G控。

网友B(2015-05-07):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没有必要,主要要的是AV输出及高清拍摄,山赛的买一个性价比最好的就行,觉得好了就买一个真狗4了。 ...

请问你的SJ5000使用怎么样呢?是AIT方案的吗?
我刚买了一个sj6000,还在路上,估计我俩的芯片方案是一样的。都是AIT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的SJ5000使用怎么样呢?是AIT方案的吗?
我刚买了一个sj6000,还在路上,估计我俩的芯片方案是一 ...

SJ5000是AIT方案,不挑剔的话用着还可以,SJ6000多了一个WIFI,但我认为用于航拍上不需要WIFI功能,多了这个功能费电不说还有些干扰,甚至屏都不需要,像GOPRO那样只有一个小单色液晶或象808那样看指示灯状态就行了,另外要是用于航拍的话连808都有专门配套的增稳云台可用,现在看效果最好的还是狗4,但价也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J5000是AIT方案,不挑剔的话用着还可以,SJ6000多了一个WIFI,但我认为用于航拍上不需要WIFI功能,多了 ...

哦,非常感谢你中肯的建议。
我已经买了,那就这样吧。想着不航拍时能用上也行。
想入手一个云台,来挂这个山狗,能给推荐一下么,二轴还是三轴呢?
我是450的四轴,入门配置,xxd电机电调,飞控暂时是QQ,后续会升级。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SJ5000是AIT方案,不挑剔的话用着还可以,SJ6000多了一个WIFI,但我认为用于航拍上不需要WIFI功能,多了 ...

谢谢你中肯的回答!
刚发了一遍可能没有发过去,我再发一次。
有一个问题,想入手一个云台来挂这个山狗。您有可以推荐的吗?从性价比考虑量力而为。我看有二轴调好的300多一点,不知道怎么样。
我是450机架的入门配置,目前是QQ飞控,后面想升级成apm+GPS的。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非常感谢你中肯的建议。
我已经买了,那就这样吧。想着不航拍时能用上也行。
想入手一个云台,来挂这 ...

这些FPV设备说不贵价格也并不便宜,要想主玩航拍的话云台很重要,一步到位弄个3轴最好,要不2轴你用了之后可能还会惦着弄3轴,因为我认为只有3轴无刷云台才算是真正的增稳云台,而且以后必须得能挂狗才行,用APM等开源飞控加上真狗上3D云台我认为很强大,以后我也想装一套用,具体云台选什么样的我也没有太多经验,你再找一找相关的贴子或问一下多轴航模块里的朋友,应该能有好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