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apm飞控调试完毕 后外接电源 红灯常亮 无法解锁

楼主(2014-09-29):
我已经按照 泡泡老师 的视频教程 一步一步的弄APM的 现在就是接着数据线的情况下(红灯蓝灯快闪)可以使用油门最下 ,方向往右进行解锁,在参调软件的界面里也已经证明解锁成功,飞行状态界面未出现 任何的 “没有校准” 之类的信息,只有“解除武装”解锁和“重新武装”锁定,这两个提示而已,然后我就断开数据线 用2S电源直接给接收机供电,接收机给飞控供电, 就出现了飞控红灯常亮而无法解锁的状态,请问各位高人 这个问题该镇么解决处理?万分感谢~

网友A:
不要用接收机给飞控供电。用电调或者专门电源模块。

网友B:
2S电源直接给接收机供电,接收机给飞控供电

网友C:
貌似应该是电调或者外置BEC给飞控供电,飞控再给接收供电,你这个供电方式略新颖。。。

网友D:
2s电压是7.4v吧 飞控只能用5.5v 估计电压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