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小四轴穿越配置--电机选购分析::

楼主(2014-09-29):
机架已经选好  选了一个比较圆润的机身
接下来分析一下电机的选择,但是我已经买好了,因为很机架一起买动力有优惠。。。 但是还是罗列一下市场上现在的小型无刷电机吧

只罗列了部分1806系列电机,按某宝销量排列
1、银燕 MT1806

主要参数
重量      18g
供电   2-3s
特点

   正反牙桨夹
   包装里有长短不一的螺丝可供选用
  塑料盒子包装 高大上

价格   75

主要参数
重量   18g
供电  2-3s
特点
正反牙
纸盒子包装

价格

主要参数
重量  不知道
供电   2-3s
特点
桨座奇怪 螺丝规格多  (长的倒是可以改成小型云台电机)
包装未知

价格

主要参数
重量  18g
供电   2-4s
特点

价格  279元

MT1806   3S  5030 碳纤桨  8A    380克
rx       3s  5030         8.6A  420克
tm       3s  5030         7.9A  345克

对于厂家提供的力效表。。。。个人表示看的不是很明白,我想如果真要做对比测试的话,是不是应该用同一个电流值来进行测试,看看每种电机在同一个电压 同一个电流下产生的升力有多少

由于本人对电机知识可以说一知半解,所以我跟机架一起买了银燕的。。。

网友A:
朗宇的x2204s 飓风的2206 cobra的2204

国外都在用ss的2204 和ss性能接近的是emax的1806 但问题是 如果你总体装下来重量550g以上还是建议用ss的2204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朗宇的x2204s 飓风的2206 cobra的2204

国外都在用ss的2204 和ss性能接近的是emax的1806 但问题是 如果你 ...

目前的机架 电机 电调重量分别为    131克 机架 碳纤维的  18克电机*4  8克电调*4
131+72+32=235克
飞控选择 CC3D   好像是 10克

那就245克
离500克还有255克的空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的机架 电机 电调重量分别为    131克 机架 碳纤维的  18克电机*4  8克电调*4
131+72+32=235克
飞 ...

刚装完架250,机架是自己设计的玻纤(160克),CC3D,银燕的12A电调+银燕1806,6通接收,加桨和2200MAH电池,全重470克。今后还要再加装个拆壳的SONY摄像头和微型图传,估计会再增重30克左右。

网友B:
楼主买哪个机架

网友:
我用的1806,装完机发现780g了,傻了,续航5分钟,5,6寸桨都射,不敢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买哪个机架

我买的是
GE260 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