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这些电机的KV值是多少啊,

楼主(2014-09-29):
收的电机,不清楚KV值,请教各位老鸟,,,,

第一个  BL2212/6,,第二个2212/13T,KV值多少,各位老鸟们赐教。

网友A:
2200KV,上面很清楚的写着   13T   1000KV    6T估计2200KV

网友B:
全都上10寸桨!没烧就证明差不多了!

楼主:
谢谢了,,其他老鸟有何看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2200KV,上面很清楚的写着   13T   1000KV    6T估计2200KV

第三个A2212/13T 下面也标注2200KV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全都上10寸桨!没烧就证明差不多了!

八寸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