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好盈SkyWalker-60A有两种规格的吗??

楼主(2014-09-29):
BEC输出:5V@5A 和BEC输出:5V@3A ??????
BEC输5V@3A
的可以带动6个九克
舵机
和一对蜗杆起落架吗??

网友A:
如果電流足 5A就可以了, 3A 不行.

网友B:
都在手上吗,试一下就知道啦

网友C:
我也想知道,谁有给说说是不是有两个型号?还是3A的是假货?

网友D:
有两种,5A的是UBEC,DC-DC的,发热小一点,3A的是BEC,线性稳压的,损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