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bliln570首飞,测试好盈V3

楼主(2014-09-29):
      之前发过一帖570勾引小朋友,那时候只是空机假组。在购入电子设备后,安装首飞。因使用好盈V3,担心电调保护,一直切3D低空悬停。8分钟下来电调很烫,但是没出现保护,首次测试航线应该没问题。

电子设备一览(K8是亮点)

摆好阵势开装

大致装好(请看电调走线,因为V3装上风扇后不能完全塞进,导致线不够长,只能丑陋布线)

找当地模友帮忙调机(满眼尽是狗不理)

首炸现场

首飞现场

毛巾和控带

因为好盈V3装上风扇只能刚刚装在电调安装位置,导致电池装上后,基本将风扇堵死,送风困难,现计划将电调移至侧板位置,希望能降低温度。

网友:
求视频啊~~~~~~~~~

楼主:
中山兄,就是低空悬停没啥看头。

网友A:
570浆你飞6s装个100a上去,你是跟钱过不去啊,sab500装523浆用100a已经是极限了,你还装在570上,但飞飞悬停还是没问题的,师主还是飞12s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570浆你飞6s装个100a上去,你是跟钱过不去啊,sab500装523浆用100a已经是极限了,你还装在570上,但飞飞悬 ...

给个建议用什么电调适合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中山兄,就是低空悬停没啥看头。

怎么不3D暴力一下呢????这么好的鸡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不3D暴力一下呢????这么好的鸡鸡!

担心电调啊。中山兄推荐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担心电调啊。中山兄推荐个

不差钱,上好点的吧,这级别的没啥好推荐啦,你自己心中都有数了!

楼主:
除了凤凰还有啥

网友:
很有冲动,楼主整套预算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差钱,上好点的吧,这级别的没啥好推荐啦,你自己心中都有数了!

除了凤凰还有啥

网友:
凤凰貌似是比较靠谱的了,价格也实在的了!
要不你试试Graupner或者K牌!

网友:
还是上K120吧,问题迎刃而解

网友:
K80电调4025电机

网友:
华控和K8??这。。。

网友:
口水呀,机机真心不错,水平不够玩不了!

网友C:
KST 舵机搭配V3,离炸鸡不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KST 舵机搭配V3,离炸鸡不远了~

什么情况,为什么不能搭,我的500用的kst515电调打算用好盈V3.不行吗,请教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KST 舵机搭配V3,离炸鸡不远了~
我是kst815+100a v3.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E:
570配100A? 还K8? 我被楼主深深地折服了

网友F:
怎么没人推荐JETI 300A呢

网友G:
楼主用来旋停航线,这个配置有什么不行呢?kst舵机和k8的市场保有量大的惊人,一款被普遍使用的产品会动不动就炸鸡?

网友H:
引用 网友C:
KST 舵机搭配V3,离炸鸡不远了~
这从何说起。。。。我也是这样搭的

网友I:
我也是这个k8.在x4.7上飞了4个起落感觉还不错。

网友J:
引用 网友C:
KST 舵机搭配V3,离炸鸡不远了~
v3和kst搭配不行吗?

网友K:
不错,哈哈,楼主的搭配航线悬停无问题,3D还需要暴力测试一下

网友L:
呼呼来拿凤凰用吧

网友M:
引用 网友C:
KST 舵机搭配V3,离炸鸡不远了~
哈哈你惹祸了。很多人都是用KST配V3的

网友N:
我也是K8飞570.。。。话说我的电调还是80A呢,傲翔600H电机,6S动力

网友A:
飞6s真心不要用100a,只要你转速高螺距控制得不好,好容易就保护了,我的sab500用523浆100a飞完下来烫手吖。摸不下去。最佳的解决方法就是飞12s用凤凰120a hv所有问题都可以解决了,但改用凤凰电调电机同步轮要换成23t的。普通模式1950 3d第一档2250 二档2350 要爽就2400. 电池可以2600飞3分半钟 3300飞4分钟

网友O:
黄金K8
还有华...

网友P:
我现在500就用好赢V3 100A , 没装风扇, 飞2电下来, 电调微温偏一点点热。。。。 还不错!

网友Q:
朋友啊,你現在這樣配可以飛,但570本身設計是和600級的差不多,再說SAB是炸不得,小炸傷大,KST的鉈機我不敢用,還有的就是上12S吧,你不會後悔。

网友P:
引用 网友C:
KST 舵机搭配V3,离炸鸡不远了~
我现在是KPOWER的816斜盘*3+kst515, K8, V3 100A , DEVO7控,rx1002接收, 花牌1600kv马达! 目前飞了10个起落, 未出现异常! 以后再看!

网友R:
他的意思是说拍V3的开关电流不够KST这个大老虎

网友S:
土豪机 配 屌丝电装 这你也舍得....

网友T:
求问 515加凤凰90,会不会挂,不行我就装个k80。我是sab500

网友:
我500上装的是HOBBYKING 的 YEP(YGE的山寨版),国内的话应该是花牌

网友A:
引用 网友T:
求问 515加凤凰90,会不会挂,不行我就装个k80。我是sab500

挂就不会挂,但电调放在电池下面好热,最好放在侧板,这样散热好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挂就不会挂,但电调放在电池下面好热,最好放在侧板,这样散热好很多。

受教了

网友U:
最后你的小风扇装哪里了阿,还是电调侧装了,感觉电调无法侧装阿

网友:
为什么没人提yge 120呢

网友(2014-12-29):
你好,请问下你是用v3 100A吗? pwm 进角怎么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