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苏27顺利首飞。

楼主(2014-09-29):
KT板苏27,翼展730,长1000,用2212/KV1400电机;8040的马刀桨,1500毫安25C锂电,今日已顺利飞行两架次(KT苏27飞了两个锂电,好小子一个锂电)。KT苏27的抗风性比好小子1000强很多;也快很多;操灵活很多;用电也快很多(好小子能飞10分钟的锂电,在SU27上只能飞3分钟左右)……首选,之前担心8040桨的反扭力大会影响操控,但实际飞行中这种反扭力感觉不明显;其次,动力十足,70%的油门就可以手抛起飞,但电机发热明显,飞完两个电后(电压保护设定为3.7V),用手摸只能坚持5秒钟左右。因之前只飞过好小子,操舵大手大脚惯了,为防炸鸡,所以把SU27的舵量设定为60%,两次飞行也仅仅是飞航线。降落时苏27的滑翔性能优良,在离地一米左右关闭油门,微微拉舵,让尾部先着地,降落在硬泥地也不会打浆,感觉比好小子更容易降落。蓝色涂装上天后与天空颜色反差不明显,难以判断姿态,回来果断改红色蓝涂装。因今日单飞,所以无法拍摄视频,有点遗憾。在此,再次感谢各位热心的魔友!!!

果断改涂装

果断改涂装

二次顺利降落留影

二次顺利降落留影

网友:
机机全家福

网友:
头部裹着个什么

楼主:
泡沫板,钝化机头,炸鸡减震……实际都是浮云。

网友:
嗯,我估计头落地也救不了。

网友:
心里安慰

网友A:
请问一下,怎么该涂装呢。贴纸吗?会不会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怎么该涂装呢。贴纸吗?会不会重?

用几块钱一瓶的自喷漆喷。

网友B(2015-01-05):
楼主你好,我刚买的S27是一个舵机连接着一个副翼和一个升降,请问你的是这样么?是不是需要混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我刚买的S27是一个舵机连接着一个副翼和一个升降,请问你的是这样么?是不是需要混控

一样的,需要开混控。

网友(2015-08-08):
引用 楼主:
一样的,需要开混控。

用4个舵机吗,还是2个舵机。

网友:
你好。我看到你的遥控器也是天地飞。我的也是天地飞9。我是新手。飞机也是su27。你能告诉我遥控器要怎么设置吗

网友:
请问一下我用的是富斯i6遥控的,设置完混控后,升降舵方向和转弯方向也是对调了,遥控的正反方向调过还是一样,请问一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2015-10-15):
同问,天地7如何设置混控?

网友:
这样飞不会机头过重么

网友(2019-06-16):
老鸟必经之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我刚买的S27是一个舵机连接着一个副翼和一个升降,请问你的是这样么?是不是需要混控

一般遥控器都有三角翼模式,如果没有就要设置混控

网友:
飞机上天之前最好不要拍照,忌讳!落地再拍

网友:
前面的减震好评

网友(2020-02-12):
7060浆好些

网友(2020-04-10):
我也是su27开始飞的。su27熟练之后,就飞塞斯纳182练习起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