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450工作温度

楼主(2014-09-29):
我是东北的,眼看天气越来越冷,想问一下,冬天室外温度零下20度左右的时候还可以飞吗?对设备和电池有影响吗?

网友:
电池可能不像夏天那么给力了 陀螺仪嘛。。。理论上0度以下就要小心了 但是记得有个魔友零下10度飞过 没问题  不知道零下20是什么状况

网友A:
0度以下停止飞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0度以下停止飞行

为什么呢?这东西那么怕冷吗

网友B:
我零下20多度飞过,电池放电不行,陀螺仪刚开始还行,3分钟后也迷糊!最后结果就是小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零下20多度飞过,电池放电不行,陀螺仪刚开始还行,3分钟后也迷糊!最后结果就是小炸!

哦,那我就知道了,是不是冬天飞机基本就静态了

网友C:
对电池的影响肯定是有的,电池放不出额定容量是肯定的,要飞可以把陀螺仪用泡沫纸包一下看看是否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电池的影响肯定是有的,电池放不出额定容量是肯定的,要飞可以把陀螺仪用泡沫纸包一下看看是否会好。

那电池的工作温度应该是多少度啊

网友:
冬天就老老实实室内模拟器吧,我就是这样,逛逛论坛飞飞模拟器修修飞机

网友D:
电子设备可能会不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子设备可能会不工作

哦,那我知道了,谢谢

网友E:
零度以下就不要飞了,舵机反应也慢(齿轮润滑油都变硬了),更重要的是冻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零度以下就不要飞了,舵机反应也慢(齿轮润滑油都变硬了),更重要的是冻手啊。。。

网友F:
之前看过有冬天飞舵机臂滑齿的,险炸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之前看过有冬天飞舵机臂滑齿的,险炸

我知道了,谢谢各位了,冬天还是老实的练模拟器吧

网友:
按电装的说明书标注的工作环境就可以。冬天从室内拿出来时间不长的飞机是可以飞的,冻得时间长了就不行了。一般情况是人先不行了

网友G:
。。。。蝎子电机。发热大户,戴大头罩,解决电池保温估计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蝎子电机。发热大户,戴大头罩,解决电池保温估计就行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搞笑下呗。不过小鸡可以试验下反正模型就是折腾不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搞笑下呗。不过小鸡可以试验下反正模型就是折腾不是吗?

对,哥们说的太对了

网友:
太热太冷的天气都不飞,空调和火炉伺候。

网友:
安全起见还是别飞了。冬眠吧。

网友:
我在哈尔滨,电动零下10度左右飞过,油动在0度左右可以飞
主要是你的手指受不了呀

网友:
加伴热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