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0控电的问题

楼主(2014-09-29):
刚入手一D10,飞小飞机,用的不是太多,5号
电池
太费钱了!建议用什么锂电,设置跟5号电池有区别么,谢谢

网友A:
我用的8节5号2800mA可充电锂电池,再找个12V(5A)的电源适配器。
用得很好。

网友B:
爱乐普4代,买4节带充电器的 ,再单买4节不带充电器的!!

网友:
网上买控电 很多 几十块钱 锂聚合物的 和动力电长的一样 一直在用 感觉还不错

网友C:
用什么电都可以
但是要满足9-12V电压的要求
还有最重要的是-+级不要搞错了,那个将是让你后悔的
可以看看我的帖子: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835717&extra=

网友D:
锂电,控专用的,宝上有。好用。

网友E:
用3s低c数的电池

网友F:
我用的是8节nimh电池,用B6给充电,用起来不错

网友G:
磷酸铁锂控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