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传动轴的设计问题,请厂家,魔友注意检查传动轴。。。

楼主(2014-09-29):
闲着无聊逛帖子,无意看到一贴,仔细看了一下,发现断裂的尾轴很有问题(设计问题)
本帖对事不对任何个人,厂家。

这就是断裂的尾传动轴。

仔细看箭头处,断裂部位刚好是传动销,与空心铝管的结合位置。

这个位置不仅承受轴向的扭力,还承受剪切力,可能还承受轴向压力(与安装有关)

因为传动齿轮是固定的,这个位置可以近似为一个支点。当承受横向扭矩时,传动轴外壁承受最大的压力(上图箭头长度与压力成比例)
要注意的是,传动轴高速转动,这个就是个高频交变力。空心传动轴很容易疲劳断裂。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尾轴的加工,插销没有任何的定位榫,完全靠紧配或者是高强度环氧树脂。
如果是压力紧配,就会造成空心铝管扩张,受垂直于表面的压力。随便翻本书,随着压力的增加,管壁的纵向会最先出现裂纹,然后是横向。这样,这个结合位置就更脆弱了。

这么多的因素聚集到一点, 这个设计真的不能说是“可靠”。不知道设计师有没有考虑过? 减工序,降成本不是这样做的。特别是现在的经济,安全系数一般不超过1.5。材质稍微有问题,这个东西肯定是要断的。

很多人的飞机没等断,就炸了。 所以问题没有出来。但有的飞得谨慎的,不常炸鸡的就要注意检查这个地方了(在尾管里很不好检查,也是隐患之一)。

网友A:
哈哈!我今天航发生过这情况!离地时不锁尾!建议起飞以前用手抓住尾旋翼另一只手稍用力转大浆夹,看打滑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我今天航发生过这情况!离地时不锁尾!建议起飞以前用手抓住尾旋翼另一只手稍用力转大浆夹,看打滑不 ...

还是定时目测检查比较好,发现裂纹及时更换。
很多的疲劳断裂时没有征兆的。 不过起飞之前试一下也是个好办法。

网友:
LZ.侵权啊,第一张照片上的手是我的!!!

网友B:
这个算不上什么设计缺陷,而是反复炸鸡,经常受到大的扭矩冲击,断掉那再正常不过了,那个地方是受力点,当然会坏

网友:
还好没直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算不上什么设计缺陷,而是反复炸鸡,经常受到大的扭矩冲击,断掉那再正常不过了,那个地方是受力点,当 ...

这个传动轴是新的,没有炸过。
你认为没有缺陷是因为你没见过好的设计。我不想点名,但这个设计是有问题的。

网友:
好专业的样子!

网友:
质量保证安全。

网友:
还是皮带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