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装H4 求指导

楼主(2014-09-29):
PMU还没固定 迷你OSD还没找到地方搁   竖着的那两个(还没安装的)横着的板子打算放个小点电池(给飞控和云台供电) 还有个打算放图传   我不知道我侧面引出来的电源线合理不 那样子的话只有侧板开孔了 不知道还有什么好方法没  新手第一次装四轴 希望大家技术上多多支持下!

网友:
电调放在电机座下面即可...

网友A:
还有上层板啊,装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上层板啊,装上面

嗯  谢谢提醒

网友B:
机架和我的一样安装也一样、给你一个上层安装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架和我的一样安装也一样、给你一个上层安装图

谢谢了

网友:
电调装电机座下面吧,其他可以全内置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机架和我的一样安装也一样、给你一个上层安装图

你这是传说中的收放脚架?

网友:
在这个论坛的这段日子,记忆最深的就是泡泡和阿诺了,学习的榜样

网友D:
LZ请问.......腾家的机架有打孔虚位吗?螺丝长度够吗?C扣牢固吗?装完总体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传说中的收放脚架?

自己DIY的收放起落架
重量是150g左右

网友A:
引用 网友D:
LZ请问.......腾家的机架有打孔虚位吗?螺丝长度够吗?C扣牢固吗?装完总体怎么样?

这些都很完美,可是电机座中心孔太小,和电机轴卡簧冲突,只能破坏电机卡簧才能安装电机

网友:
H机架,论坛 快乐老高 弄的比较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些都很完美,可是电机座中心孔太小,和电机轴卡簧冲突,只能破坏电机卡簧才能安装电机

V3508可以吗?需要自己打磨中心孔?

网友E:
引用 网友D:
V3508可以吗?需要自己打磨中心孔?

刚刚好,差几丝就磨孔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刚刚好,差几丝就磨孔边了

SO GA。。。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用腾飞机架,看看我装的。
PMU线缆从接收机与NAZA之间穿过,接收机与NAZA互相连接的插座都在同一方 ...

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   瞬间找到很多灵感

网友:
把xt60用快干树脂粘中心板上,插拔方便!接收机天线不要被碳纤维遮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