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云台明明知道自己不水平,可就是保持着歪头不修正。(已解决)

楼主(2014-09-29):
解决方法:把云台从水平向相反的方向偏转7度,然后做一次水平校准。通电后,云台就是水平的。但是软件里面仍然显示是斜的。

=========================================================================================
原来的无刷云台被我不小心烧坏了板子,刚买了个新的板子,直接刷入了原来的参数,校准了传感器。

当手动把云台保持在水平的时候,在界面上可以看到姿态是水平的。

可以通电之后,云台把自己修正到了如下角度,就巍然不动了,界面上可以看到,他明明知道自己不是水平的,就是不动。为什么啊?

我猜可能是遥控控制导致的,可以都关掉了啊。

到底哪儿错了呢?

网友:
其实我觉得给ium下垫一块东西比任何方法都来得快

网友A:
首先,你要知道他显示的是你的主板目前的倾斜度数,不是云台的度数,按理说,云台倾斜和你图形显示的方向正好相反,同意楼上的,垫一点东西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要知道他显示的是你的主板目前的倾斜度数,不是云台的度数,按理说,云台倾斜和你图形显示的方向正 ...

我已经校准好了,如果云台水平的话,界面上显示的就是 0 。

网友:
菜鸟建议,这个找售后处理直接点......

网友:
被这云台折腾了几个月  最终换dji  一切豁然开朗

网友:
怎么看不到参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