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900 a2 GH4 遇到问题DJI400只能吹泡泡

楼主(2014-09-29):
今天所有配件安装完毕,进行试飞,发现 A2飞控提示红灯,电池是6S满电,插拔插拔几次才能正常,图像也是时而显示,时而不显示,下面有视频为证。25V满电指示灯显示低压报警红灯狂闪。晚上终于找出原因了原来是防打火插头的问题,如果先插红插头,后插黑插头就不会遇到这种低压报警如视频上的现象,指示灯显示低压报警,图传左上角有个百分号不停闪。请问DJI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还能安心起飞吗~!看显示器图像也不显示只有OSD ,有时换个电池又有,真**。 视频地址:                   打了DJI官网400售后电话,也只是个摆设,问题根本没有解决,让你升级IOSD 等。。。。 。。      问题还是无法解决。GH4云台有时还会自检抽风,不停左右晃动,不断电永远这么晃着。

网友A:
1.对于大载重、大轴距机型,除非你完全明白低电压保护机制及使用方法,否则不推荐开启该项功能
电显显示也异常(不知道视频拍摄原因还是),OSD显示电压25.6v也明显异常(6s最高为25.2,如果开启低电压保护需要校准x1),另外放打火头如果操作适当会烧毁的,可以自行替换,记得先插黑,***插红。。。

2.GH4已于日前发布了新版固件

网友A:
建议先换防打火头,重新检查安装,特别是A2的连接情况(仔细),电池和电显都换一个,关闭低电压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先换防打火头,重新检查安装,特别是A2的连接情况(仔细),电池和电显都换一个,关闭低电压保护。。。 ...

恩·防打火的问题很严重,刚把我手烫了一个炮,温度这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对于大载重、大轴距机型,除非你完全明白低电压保护机制及使用方法,否则不推荐开启该项功能
电显显示也 ...

我就是先插黑再插红遇到问题, 然后再反过来插·就不会遇到这个红灯狂闪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防打火的问题很严重,刚把我手烫了一个炮,温度这么高····

建议先把云台拆下,图传等也不要安装,精简后一一检查,肯定有问题。。。

网友:
防打火头问题,换了就应该好了

网友:
红头要快速插入,不要犹豫,如果很慢的话会有问题

网友:
把云台的电断掉,给飞机上电,看看还红灯不?云台、起落架、各个部分逐一断电,就知道到底是哪个在报警了。有模友遇到的是起落架没校准报警的。

网友:
楼主您好!建议关闭低电压保护开关再观察LED闪烁状态。
你可拨打4007000303转技术支持,我们会协助你解决问题。

网友:
a2调参里显示的电压会不准确,我的就是,后来自己量了电池电压然后把调参里的电压值改成自己量的结果,然后关闭低电压保护,这样可以确保监视器看到的电压是电池的准确电压

网友:
那么烫是防打火头没有插到底吧?

网友:
现在问题解决没有,正想入手一套,楼主觉的效果怎么样

网友:
红色防打火插头一插到底,不要犹豫。

网友:
再好的设备也顶不过雾霾

网友:
学习,楼主使用S900的赶脚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