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桨的问题

楼主(2014-09-29):
朗宇4110     kv680  用1238桨  连续飞了4块电池一点温度都没有 总用量2600克到2830克  电池不同  是否能上13寸的桨  apc13寸 好像没卖的的吧  用碳桨行吗  对留空时间是否能增加一些  大侠门 给说说  谢谢

楼主:
电池是4s的

网友A:
重量到2.8kgs,apc1238槳,肯定飛不到10分鐘!1減重,2換kv值低點的電機,電池可能也要跟著換,上14或15寸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量到2.8kgs,apc1238槳,肯定飛不到10分鐘!1減重,2換kv值低點的電機,電池可能也要跟著換,上14或15寸 ...

谢谢  5000电磁的璇停15分8000的20分  不更换电机能上13的桨吗? 关键是飞了4个电池电机没温度啊?所以想问问能否在上大点的桨 延长下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量到2.8kgs,apc1238槳,肯定飛不到10分鐘!1減重,2換kv值低點的電機,電池可能也要跟著換,上14或15寸 ...

上图就是我的H4 680的每个电池的起飞重量
分别是6000mah 8000mah 10000mah都是3S
6000的是8分钟左右预热飞行用的
8000mah的是12分钟航线
10000mah的是15分钟航线没问题
朗宇X3508S 700kv  APC 1238桨
下图就是我的机机

网友B:
看红框这里、12寸桨4S是适合高原
如果电机温度不高可以上大一点的桨或者电池就可以了
我的现在是用3S、起飞重量是2700g左右飞航线是15分钟左右
下来电机温度是46°、电调37°、电池44°
现在我觉得足够了、飞太久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红框这里、12寸桨4S是适合高原
如果电机温度不高可以上大一点的桨或者电池就可以了
我的现在是用3S、 ...

感谢回复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5000电磁的璇停15分8000的20分  不更换电机能上13的桨吗? 关键是飞了4个电池电机没温度啊?所以想 ...

機子重量2.8kgs,電池用的是5000mah,懸停可以15分鐘,我覺得這已經算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機子重量2.8kgs,電池用的是5000mah,懸停可以15分鐘,我覺得這已經算強了

不是的。2.6kg.  5000d电池15分。 2.8kg是的8000的电池 悬停20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