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e 的单向换什么牌子的好?

楼主(2014-09-30):
600e 的单向换什么牌子的好?在淘宝上买了6个HF1216的回来发现很轻松就放进去了,用不了,大家都是换什么牌子的?原装的是INA的

网友:
原厂轴承座带的INA就很棒

网友:
原厂的就不错了,也不贵。

网友:
用原厂的省心啊!

网友A:
肯定首选是德国的。不过国产的其实也不差。还是得看人品。我亚拓原装的就是德国的飞了20来个起落就坏了。换了个8块国产。飞了200多个了还是好的。我的是600N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首选是德国的。不过国产的其实也不差。还是得看人品。我亚拓原装的就是德国的飞了20来个起落就坏了。换 ...

请问你买的国产的是什么牌子?有连接么?换的时候是压进去的,还是有一点点的松动很容易就放进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你买的国产的是什么牌子?有连接么?换的时候是压进去的,还是有一点点的松动很容易就放进去的?

东北的,不知道什么牌子。单项轴承必须要压进去。不然就是轴承有问题或者齿轮固定座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