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第一次飞行炸鸡,指南针无法进行校准了

楼主(2014-09-30):
Rt,这个是指南针损坏了吗??调参软件显示2000多的值!!!我傻眼了!!完了,坏了这下子
机臂连接电机处摔歪了点,换浆之后之后可以正常起降,但是就是上述情况和gps不搜星了
控拨杆无数次,旋转转动JJ无数次都是无法搜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

是的,大前天才拿到的,今天第一次飞,风有点大,本想可以救回来的,但是反应过来就已经晚了,哎~

楼主:
姿态飞没问题,电机微歪,可以正常控制和飞行,gps搜不到星,指南针也无法进行高级校准了

网友B:
对新手略无语…
指南针怎么高级校准…IMU吧…
搜不到星应该是陶瓷天线裂开了

网友A:
修吧,太危险了。没有gps还怎么航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新手略无语…
指南针怎么高级校准…IMU吧…
搜不到星应该是陶瓷天线裂开了

飞精灵1飞了一年多了,指南针的数值2千多,咋校准,完全糊涂了,gps的陶瓷天线裂开了的花只能是换gps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吧,太危险了。没有gps还怎么航拍啊。

是的呢!!但是修的话我看得300以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新手略无语…
指南针怎么高级校准…IMU吧…
搜不到星应该是陶瓷天线裂开了

高级校准是校准gps的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