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ar v2装亚拓500的问题,各位大仙指教调整!

楼主(2014-09-30):
本来ebar是装在550的,后来改装亚拓500上,调试悬停后,还行挺稳,后来去飞场 飞航线时飞远了点,飞机尾巴直接定那里了 不听使唤,想转都没感觉了,一动不动,后来开3d开关,一挡3d是65一条线,尾巴马上就好,安全降落!这两天在家试着找原因 ,,,飞机配置如下,
亚拓500e 改飞越fbl头 皮传
3个ds510加ds520尾舵(寒酸的套装)
ebar v2 3轴
普通油门曲线模式 0--35---65---85---100对尾悬停时 加速出现左右甩尾,再连续减速 提速 减速 提速 机尾左右甩,马上出现左侧身悬停 尾巴失去控制 打尾舵就不灵或出现缓慢反方向,(这样的测试已经5次)后经过模友提示 提高感度75  开3d 开关  提高转速 ,65一条线,,,,这样的情况下有所好转 尾舵这么猛的提速都可以控制 不会出现失去控制 死舵的现象!但是还是有点甩尾的 不过幅度也小很多!请问各位大侠,大鸟,老鸟,高手,老手们,这么调整才能把这个尾巴调好,只要尾巴能停那里,不会再出现死舵 失灵 就行!谢谢以下能帮忙出主意 解决的模友们!

网友A:
我非耐的500装了600级用的标准舵机大螺距也是会晃动,尾感度和尾延迟都开到120和100封顶了居然没金鱼一度怀疑我陀螺仪是不是出问题了。。。尾巴卡死倒没碰到过,这种一般不会是陀螺仪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非耐的500装了600级用的标准舵机大螺距也是会晃动,尾感度和尾延迟都开到120和100封顶了居然没金鱼一度怀 ...

嗯,试试吧!航模都是要折腾的。。

网友:
我的也晃动 不过我的太古老了。。 斜盘1210 尾巴520 动力500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