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500 尾巴的问题。。。求救!

楼主(2014-09-30):
亚拓本来是老款有副翼的后来改装飞越500fbl头,用的是ebar v2的3轴,各方面调试后悬停,还行,挺稳,后来去飞场 飞航线时飞远了点,飞机尾巴直接定那里了 不听使唤,想转都没感觉了,一动不动,后来开3d开关,一挡3d是65一条线,尾巴马上就好,安全降落!这两天在家试着找原因 ,,,飞机配置如下,

亚拓500e 改飞越fbl头 皮传

3个ds510加ds520尾舵(寒酸的套装)

ebar v2 3轴

普通油门曲线模式 0--35---65---85---100对尾悬停时 加速出现左右甩尾,再连续减速 提速 减速 提速 机尾左右甩,马上出现左侧身悬停 尾巴失去控制 打尾舵就不灵或出现缓慢反方向,(这样的测试已经5次)后经过模友提示 提高感度75  开3d 开关  提高转速 ,65一条线,,,,这样的情况下有所好转 尾舵这么猛的提速都可以控制 不会出现失去控制 死舵的现象!但是还是有点甩尾的 不过幅度也小很多!请问各位大侠,大鸟,老鸟,高手,老手们,这么调整才能把这个尾巴调好,只要尾巴能停那里,不会再出现死舵 失灵 就行!谢谢以下能帮忙出主意 解决的模友们,

网友A:
感觉你要检查一下尾舵机工作是否正常为尾巴是否顺滑  还要普通模式可以吧友们设置成0 55 55 55 55 试试吧转速定住

网友B:
1,换个电调试试,有可能是电调供电不足。2,换尾舵机,3,排震,小齿螺丝不要锁太紧,留两圈。不过你的现象很可能是电机轴磨损导致的震动。摇一下电机外壳,看看是否轴向晃动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你要检查一下尾舵机工作是否正常为尾巴是否顺滑  还要普通模式可以吧友们设置成0 55 55 55 55 试试吧转 ...

好的,非常感谢你!我会试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换个电调试试,有可能是电调供电不足。2,换尾舵机,3,排震,小齿螺丝不要锁太紧,留两圈。不过你的现 ...

我用的是亚拓70a 电调,明天试试你说的提示,非常感谢你!

网友:
排除震动是关键啊

网友:
掐指一算,你该换机了。哈哈!!!

网友:
尾舵机正常?

网友:
悬停转速提高就能解决,因为E8的尾舵补偿是固定的,转速低就会甩尾

网友:
呵呵。是不是高速航线转尾巴的时候,结果尾巴没反应?我当初也是遇到这种问题。现在不会了

网友:
尾巴順滑、提高油門75一條線,85一條線。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问题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