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J-Z的机架如何布线

楼主(2014-09-30):
如题,本人入手一CJ-Z的机架,现在上的朗宇4108电机+好盈铂金30A+NAZA-V2+mini IOSD+1W的电池+R7008SB的接收机。现请教如下问题:
1、在中心板内部如何布暑V2+IOSD,如何走线。
2、V2与接收机连接线本人使用舵机延长线,准备将接收机放布暑于电池架旁边,以利控制,不知可行否。
3、GPS支架是使用DJI自带原厂支架还是别配TB上的40元左右的可折叠式支架?
4、铂金30A固定于电机下方,电机的电源线留的短了可行否??
5、还有其他本菜鸟未想到的问题,请老鸟们指点一二。
谢谢了。

网友A:
肚子里塞就是了 飞控接受放上层 顶层板亚克力太容易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肚子里塞就是了 飞控接受放上层 顶层板亚克力太容易断了

我想把飞控V2和PMU放在中心板中(中心板中层已放满了),把IOSD放在中心板上层,接收放在电池架上(6S1Wmah的电池放不到电池架里了),此方法可行否??

楼主:
请老鸟们帮忙看下,这样走线行吗??另外我上的6S的电池太大了,电池架上不了只好挂在电池架下面了。

网友B(2014-11-13):
电池竖着放也放不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竖着放也放不下么?

是的放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