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疆精灵V+手机画面花屏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4-09-30):
昨晚在小区里飞,6卫星安全起飞都一切正常的……但飞到100多米高手机画面就花屏,距离高度都能显示,信号满的,安卓系统,请教各位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固件,app,手机一并升级。。。安卓里面推荐三星s5,亮度目前最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件,app,手机一并升级。。。安卓里面推荐三星s5,亮度目前最高。。。

我用小米3,都最新版本了……之前都没出现问题的……就昨晚才这样……跟楼宇信号有关系吗?

网友B:
然后尝试降低预览画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然后尝试降低预览画质

画质我之前是用默认设置的……但后来看说明书之后把它调成最好……没调之前没出现问题……真的跟画质有关吗??

网友C:
还是请大疆尽快优化软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请大疆尽快优化软件吧

如果真的跟画质设置有关系……那大疆就真的得优化一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然后尝试降低预览画质

那拍照时要卡上好几秒这是怎么回事,请技术人员指点

网友D:
哥们,直接上肾6吧!官方推荐!上次我一样问题,客服回复如此,哥现肾5完美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哥们,直接上肾6吧!官方推荐!上次我一样问题,客服回复如此,哥现肾5完美解决

肾不好,有肾也没人买呀

网友:
要的多了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