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AT10,乐迪售后请进

楼主(2014-09-30):
上次乐迪控返修回来后发现油门关闭和油门保持不起作用,油门保持设定里居然不显示开关设置菜单,这算怎么回事

网友:
新产品还是有很多问题哦,这得围观不能下手入

网友:
AT9和AT10其可自设功能相对是强大的,所以会增加些许复杂性。

油门关闭:在油门遥杆小于油门设定值(例如5%)时,此功能才生效;

若油门遥杆大于设定值,则无效;【见图】

如何设定油门关闭?
在【油门关闭】菜单页面下,将油门遥杆推到想要的位置,光标选择“油门”,长按“push”键即可修改设定值。

油门保持
油门保持设置:
步骤1:在【高级菜单】下,进入【飞行条件】菜单,设置油门保持开关,例如选择”SWC”,设置“down”为打开;

步骤2:在【高级菜单】下,进入【油门保持】菜单,改变“位置”的数值来设置想要的油门保持值。

完成以上步骤后,可在【基础菜单】--【舵量显示】菜单查看设定的舵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