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拍照疑问

楼主(2014-09-30):
众所周知V+拍照的时候屏幕上反映时间会比较长,我想问一下,当我在拍照的时候,按下快门的时候是不是就可以移动或者旋转飞机了?还是要等到屏幕重新显示画面才算拍完才能动??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A:
拍照你选择raw格式当然时间久,文件尺寸都在20m以上,另外还会生成一份jpg格式用于预览;至于第2个问题,直接操控,与拍照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拍照你选择raw格式当然时间久,文件尺寸都在20m以上,另外还会生成一份jpg格式用于预览;至于第2个问题,直 ...

我的意思是你在等待拍照完成的时候如果移动或者旋转了飞机,那是不是照片就会糊涂?

网友B:
当按动拍照之瞬间拍照已经完成,黑屏的那段时间是贮存数码图像文件的时间,所以若选择DNG格式,相机要同时存储两种格式的文件,需要时间长达10秒以上。在此黑屏期间完全可以操控模型做各种动作,只是没有图传画面可参考。

网友:
学知识了

网友:
可以直接操作,一会儿图传就回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按动拍照之瞬间拍照已经完成,黑屏的那段时间是贮存数码图像文件的时间,所以若选择DNG格式,相机要同时 ...

谢谢!那我就放心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