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APM版精灵(二) 重新布线,上飞行照

楼主(2014-09-30):
注意几点:1,APM不能离分电板太近,有干扰。
              2,APM一定要做减震。
              3,大风天不要自动调参,昨天炸鸡了,还好没任何损失(除了精神损失,在天上时还冷静,等捡回飞机时手都在抖。。吓尿了)。

没啥说了,上图:

如果你觉得不错,就留下个脚印,一起愉快的玩耍

网友A:
电调还是建议把散热铝板装上吧

网友B:
不错,顶了。DJI的壳子哪买的?多少米

网友:
不错啊 飞23分钟,一套用了多少米?

网友:
不怕有干扰啊

网友:
除了丑了一点,还有一些隐患,简单飞飞还是不错滴。。。

网友C:
走线真的很清澈,佩服高手!

网友D:
我恰恰是在阵风的情况下自动调参的,不过我的是XA650啊,也是APM。就是调参的时间要长了很多,感觉要是在无风时自动调参怕不抗风。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恰恰是在阵风的情况下自动调参的,不过我的是XA650啊,也是APM。就是调参的时间要长了很多,感觉要是在无 ...

嗯,大机架可以,像这样的小精灵大风直接吹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大机架可以,像这样的小精灵大风直接吹跑了

嗯,确实估计还没调整完参数就让风吹跑很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还是建议把散热铝板装上吧

悬停时总电流才15A,平均下来每个电调才不到4A,用的铂金30A真没什么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顶了。DJI的壳子哪买的?多少米

tao宝搜索一大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走线真的很清澈,佩服高手!

谢谢,还是不完美,有些线太长了都卷在一起

网友E:
布线非常紧凑 很赞 另外可以考虑用外置I2C罗盘,跟原装精灵一样绑在腿上,单独的GPS内置在盒子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布线非常紧凑 很赞 另外可以考虑用外置I2C罗盘,跟原装精灵一样绑在腿上,单独的GPS内置在盒子里

是的,考虑到了,去年买APM2.6卖家送了个外置罗盘,不知道放哪了,昨天找半天都没找到。。。

网友F:
用的是什么电机,什么桨叶,4s电池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的是什么电机,什么桨叶,4s电池么?

X2212,APC MR9045,3S 5400MAH电池

网友:
APM,看着就喜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悬停时总电流才15A,平均下来每个电调才不到4A,用的铂金30A真没什么温度

LZ可以做个试验,在电调正常工作是你可以看看上面的几个芯片温度一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可以做个试验,在电调正常工作是你可以看看上面的几个芯片温度一不一样。

谢谢提醒,我明天去试。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提醒,我明天去试。

我特意去问了一下:12个mos管是同时工作的。
6个mos管的是组成3对H桥电路驱动无刷里的一个线圈,像铂金30A这样12个的是用两个并联一起做半桥,所以不管大电流小电流理论上都是一直在工作的。----感谢龙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可以做个试验,在电调正常工作是你可以看看上面的几个芯片温度一不一样。

我特意去问了一下:12个mos管是同时工作的。
6个mos管的是组成3对H桥电路驱动无刷里的一个线圈,像铂金30A这样12个的是用两个并联一起做半桥,所以不管大电流小电流理论上都是一直在工作的。----感谢龙五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特意去问了一下:12个mos管是同时工作的。
6个mos管的是组成3对H桥电路驱动无刷里的一个 ...

学习了,这下我也长见识了,

网友:
强!我准备学习一下。

网友:
请问加了电池后的起飞重量?

网友:
APM不能离分电板太近,有干扰。这个飞控到底怎么样

网友G:
用的是什么电机,什么桨叶?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的是什么电机,什么桨叶?

2212 apc mr 9045

网友:
建议桨换成精灵2那种,立马可以多飞几分钟

网友:
我还是喜欢裸奔的F450

网友(2015-02-09):
还是不错的,建议GPS拆掉外壳,加铝箔屏蔽后可以装在鸡鸡内,位置够的,另外直接上数传,一套也就130元,如果原来有了,只要加65元的空中端,就可以把数传装在鸡鸡里,不用再引usb出来,没线连接,调参也方便多了。

网友H:
不好意思,刚才没注意看,lz已内置了数传!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好意思,刚才没注意看,lz已内置了数传!

嗯,gps和你说的一样,后来也是拆掉外壳内置到机身里了;另外引出usb线是为了烧固件方便

网友:
DIY中的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