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发动机好久没用锈住了怎么办。。。

楼主(2014-09-30):
老机器600NSP有一年没飞了,一直也是干燥地方保存。今儿收拾飞机的时候试着用启动器转了一下,发现亚拓启动器的力气已经带不起发动机了,自己收试了试拧启动杆,也是转不动,感觉可能是锈住了吧。请问有什么办法处理吗?不想拆机重装啊

网友:
生锈的缸不要硬启动,小心拉缸废掉。

网友:
去搞瓶WD-40试试

网友A:
不知道wd-40可以解决吗

网友B:
把缸头拆了,加点甲醇或者汽油下去把沉淀的机油化掉

网友:
锈都不重要,可以用汽油与喷灌去锈润滑剂搞定,最重要的是你要确定你发动机上的垫片没有报废,垫片废了,洗出来不能说白洗,但买不到垫片,就是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wd-40可以解决吗

是想用wd40,但不知道哪里锈住了,不知道往哪里喷啊。是把发动机底部(借着二合一负极那个)金属盖子打开,往里面喷吗?打开可以看到活塞和杆,看着里面没锈,有油裹着,但的确活塞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缸头拆了,加点甲醇或者汽油下去把沉淀的机油化掉

是想用wd40,但不知道哪里锈住了,不知道往哪里喷啊。是把发动机底部(借着二合一负极那个)金属盖子打开,往里面喷吗?打开可以看到活塞和杆,看着里面没锈,有油裹着,但的确活塞动不了

网友:
那是油品中的润滑油干掉以后黏住了,只能全部拆散清洗,特别注意活塞环位置,以前我跟LZ同样情况因为活塞环跟活塞黏住了,在想办法拆活塞环的时候把活塞环扳断了。拿出来用柴油,WD40清洗吧。

网友:
我的放了一年零两个月从没动过,700N,上周六拿出来飞,启动很正常,我是先把火头取掉,用启动器带动转了几分中,火头取了很容易转,
之后才加油点火

楼主:
托人各位福,总算搞定了!还是没少掉拆机拆发动机的步骤,不过难度还可以。最后发现是发动机主轴锈住了,活塞和套筒情况还不错。喷了wd40使了使劲就动起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托人各位福,总算搞定了!还是没少掉拆机拆发动机的步骤,不过难度还可以。最后发现是发动机主轴锈住了,活 ...

建议最好把轴承换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最好把轴承换掉

能具体说下是哪几个轴承吗

网友:
三个月以上不玩建议上点好的事后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具体说下是哪几个轴承吗

就是套在曲轴上的两个轴承,时间长了,轴承钢珠都已经锈蚀,高速容易爆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