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玩汽油直升机配V8陀螺仪的

楼主(2014-09-30):
V8陀螺仪最后两项,定速I  定速II 谁知道怎么设置呀,是不是汽油直升机才需要设置?

网友:
你飞机上安装了定速探头没有?如果没有的话这边随便怎么设都是没用的,如果有的话,可以用其他的定速,比如说亚拓的,G600,便宜,简单,效果还不错。这里头的定速还真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