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亚拓150很奇怪问题,不慎感激!!

楼主(2014-09-30):
遥控14sg,现在通电正常对频,十字盘跳动也正常,两个绿色led灯常亮。现在的问题就是led灯常亮后电机一直滴滴滴的叫,不会停下来,也不是进入电调设置程序的那种响声。。。舵机修正、打舵、推油门时螺距反应都正常,就是推油门后电机不转。而且油门推到最高点通电后也进不了电调的设置模式,电机还是一直响。总结下就是飞机识别不了油门通道了,不知道是电调的问题还是飞机上接收的问题,遥控器确定是没问题的,都是按照官方设定来的。           想请教下具体是什么问题,自己能搞定吗,还是要返厂修?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电调问题~~~~~那种嘀嘀响是正在对频的那种响声!最上层的小板是接收,中层是陀螺仪,最下层是电调~~~~~~

网友:
也可能是油门没有最低位,电调报警,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新开模型看是否还有这个问题,就可以排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