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450 山狗加狗台,求果冻消除法

楼主(2014-09-30):
先报配置  450机架  V2216 800kv  1147浆  山狗加狗台  3S5200电池 好赢天行者40A  APM飞控加了数传,200mw图传(图传的电接给 云台了,挂在上面没啥作用)

7分30S的时候又定点切到LAND  感觉下降速度有点快,切回定高油门拉倒顶也没救起来(是不是该切自稳?感觉JJ超重了)。。他**炸了。。。。。  还好没什么损失。只是云台两个螺丝炸松了。。

果冻明显  求消除方法              ..换了1047  ***  炸掉了一个子 dan头

视频连接:

楼主:
正在高清转码。。。。

楼主:
换了1047浆 准备再去试一下

网友A:
减震球里面塞海绵,非常有效

网友:
我的是大疆450风火轮,其他的基本一样,但是用4s5000电池
起飞重量已经是1600克多了

网友:
感觉450尺寸干这个活,是小了些

网友:
换减震器呗,各种试验

网友:
垂直上升1000米加返回,时间就差不多了,

网友:
减震球太软就不行

网友B:
用下压式的,不要减震球吊,,用压的,效果好

自己改一下。

网友C:
不说重量 怎么判断重不重....我的 2216 3S4400 600WM图传.狗+狗台..起飞重量 1500克. 正在考虑减重.不好下手
另外电脑内存是不是有点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说重量 怎么判断重不重....我的 2216 3S4400 600WM图传.狗+狗台..起飞重量 1500克. 正在考虑减重.不好下 ...

没有称  不好称,,估计5200重了 应该买个小点的  4400就差不多。。。。。电脑内存请无视。老电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下压式的,不要减震球吊,,用压的,效果好

自己改一下。

上个图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减震球里面塞海绵,非常有效

是减震球的内孔里面?还是上下两个云台版之见?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减震球的内孔里面?还是上下两个云台版之见?

孔里面,多塞点

网友:
很轻微的果冻啊,这机架震动大点

网友D:
一样的 阿福450 機架,, 下加 dji腳架 和 正中下掛 云台...一样的思路....

之前前掛,, 果凍明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样的 阿福450 機架,, 下加 dji腳架 和 正中下掛 云台...一样的思路....

之前前掛,, 果凍明顯....

装完之后好重。。。。。。 视频中动力不足 都掉下来了  我切的还是定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装完之后好重。。。。。。 视频中动力不足 都掉下来了  我切的还是定高

用的平价F4006馬达(实际是3506吧),, 4S 电,, 1147APC槳,把机头原先的攝像头拆下,, 只下掛云台(掛的HD-19),, 飞行动力算足夠 和 穩定,, 但动力余量不足,, 遇大風有奌吃力 (还有,, 这机架原配机臂设计有问題,, 受不了这动力,, 曾在飞行中被扭断墬机),, 現在換了原裝 DJI 450臂,, 稳当多了.....

网友:
换大鸡架

网友:
机架太软,后期补救有限

楼主:
不纠结了,直接换了蝴蝶机架~!

网友E:
请问楼主的摄像机上下倾转是如何实现的??

网友F:
楼主你这F450上脚架降落的时候不会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的摄像机上下倾转是如何实现的??

山狗么?放在云台上的挖。。。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这F450上脚架降落的时候不会翻吗?

还好啊,就是下降速度快的话 有点青蛙跳。我一般切LAND,基本降落都是很稳的。。。记得又一次大意了,飞机从我前面,以我为中心划了一个半圆掉下来,,,,吓尿了    。。后来居然问问的露在了地上。。。可惜没视频。。

网友:
跟你一模一样的配置 2KG  3S 5200电池费7分钟

网友:
这跟我那个S500比起来根本不算是果冻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好啊,就是下降速度快的话 有点青蛙跳。我一般切LAND,基本降落都是很稳的。。。记得又一次大意了,飞 ...

我用脚架就翻~~~难道是降落太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