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沒有掃齒!

楼主(2014-09-30):
改用最细的电线。今天爽飞摔下第一次沒有掃齒!电线斷了保住齒輪。

网友A:
没换过电线,也没扫过齿…不过经常莫名其妙尾巴抽风让我很火大……

网友:
这样不好,直接切熄火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换过电线,也没扫过齿…不过经常莫名其妙尾巴抽风让我很火大……

02s尾舵抖是电位器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02s尾舵抖是电位器脏了

我直接换新的成这样了,很莫名…下次换成副厂的看看

网友:
这是 哪家的产品??????

网友:
我就用牙签削细了插进去,一炸就会断,不会扫齿

网友:
用头罩签子一样效果还美观

网友:
楼上各位都有好方法,我也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