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500,电调安装位置的问题

楼主(2014-09-30):
如题,订的S500机架及动力到货了,想把飞控安装在机架2个层板之间,电调的问题就让我有点纠结,我看很多模友都是放在机臂的下侧,这样会好看点,但是,如果炸机的话,是不是很容易把电调KO掉?如果放在机臂的上侧,除了不太好看以外,会有别的什么缺点么?

另:电调用的乐天20A,到电机的输出端,直接是3.5的香蕉头,我是应该把电调皮扒掉,把电机的线焊上,还是电机也焊上香蕉头插上呢?好纠结……

网友:
裝哪裡摔下來都有可能會被 KO ,但應該選擇裝在不會干擾飛控或接收的位置上
所以大多數人會裝在外面...

网友:
我的电调放中间(四合一),飞控放上面,电池放下面,去掉脚架什么的杂项,在电机底各加珍珠棉一块作脚架,用最便宜的飞控,最高飞了约300米(快看不到了),用3S4200可低空飞25分钟(S500+银燕2216四轴套装+QQ飞控+天7+银燕25A四合一电调)3.6V下来。重量约1k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