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用MINIAPM

楼主(2014-09-30):
这两天把直升机改了用MINIAPM.看了泡泡的视频,其中学到一些,也碰到了一些问题现在都解决了,现在发来分享下

1.装好APM.舵机没反应      解决办法,是遥控器没校准,校准遥控器后舵机就有动作了,
2.舵机行程不够,达不到螺距标准,  解决办法,在此再次感谢冷枫群主,泡泡,这可能是第一次我刷固件死机时引起的,
后来重刷出现这问题而且出现舵机位置不准,后来在冷枫群主的指导下把APM复位,问题得到解决
3第一次推油门起飞时飞机高速自旋,问题所在,还好自己调过直机,这是应为螺距和油门配合不当,也就是油门给的太急
螺距又很大,尾旋翼来不及做稳定引起的,在遥控器里设定油门和螺距曲线找到平衡问题解决,另外油门不要给得太急
现在还没出去飞过只是在家里客厅悬停,还有几个问题,有时候震动大了会出现飞机发抖但还能悬停住,应该是没装减震器
的缘故,而且越抖越厉害,呵呵减油门降落重飞就不会,飞一会儿又这样,还有问下大家其他的P I 设定怎么设,本人不懂英文
见笑。
,欢迎大家指导   不会发视频,呵呵

网友A:
用模拟舵机还是数字舵机?貌似APM的输出通道频率是400HZ的,而模拟舵机是50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模拟舵机还是数字舵机?貌似APM的输出通道频率是400HZ的,而模拟舵机是50HZ

KST,数字舵机

网友:
斜盘调整容易,按着论坛里面有个大师分享的参数,容易调好,可是,尾巴就蛋疼了!!不是锁不住,而是软绵绵的让你超级蛋疼!!

网友:
用来APm,可以脱控吗

网友:
可以尝试一下:地面站选择有副翼模式,H-1斜盘,外接锁尾陀螺仪,然后把apm上的线接到K8上,再从K8接至舵机,飞行姿态应该会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