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助!

楼主(2014-09-30):
好盈飞腾30A电调有杂音,不会是自激吧?但杂音播完,同样可以启动,可以进入编程!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你不接电机试试

网友B:
电机线圈松了。。

楼主:
具体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线圈松了。。

我换上另外的电机,也是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换上另外的电机,也是这样!

两个可能:
1.mcu固件里面的音乐存放部分数据出错。
2.mosfet功率管高频性能下降,或者驱动部分频率相应不行了。

楼主:
你看看我发的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接电机试试

不接电机肯定没有声音,声音是通过电机发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接电机肯定没有声音,声音是通过电机发出的!

就是了         呵呵

楼主:
所以我都不懂,电调飞过不够3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