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演示天7 方向通道漂移

楼主(2014-09-30):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看到有魔友发这个帖子,反观手头的天7好像也有类似问题,所以用示波器看了下天7方向通道的信号,这一看还真有问题

除了方向通道之外的所有通道,只要摇杆不动,信号都很稳定,唯独方向通道,一直无规律抖动,望天地飞解决。。。

视频如下:

网友:
顶坑,两个坑都顶!

网友:
我的天6也有这种现象,有时候拔一下又没有,等一会儿又有。

网友A:
这么大的抖动呀!

楼主能否插一个装了摇臂的舵机试一下。

网友:
是元器件的不稳定引起的?

网友:
国货蛋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的抖动呀!

楼主能否插一个装了摇臂的舵机试一下。

抖动不算大,应该是线路干扰造成的。
平时直接用来飞没什么影响
但是用来飞直升机什么的,陀螺仪需要记录中立点的,就不行了,偏差过大

网友:
换电位器会好么

楼主:
试过,无效

楼主:
最新进展:把遥控器恢复出厂设置后,一切都好了。。。
想不通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