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S 飞越 云台 求救 SOS

楼主(2014-09-30):
实在是没办法才发到这里来

新买的云台第一次装机、刚买来时候上电测试了下完全没问题   但是安装上飞机后就一直这样是什么原因?难不成坏了?还是?还有这个云台是不是有软件?听说还可以手机设置参考?

网友:
有软件  你的相机也没有放云台是  不那样才怪  放上去在试试

网友:
正常现象,因为你没有把相机装上去,破坏了云台的平衡。装上相机就好了、要是狗三的云台,你不能装狗二或别的相机上去,因为不同的相机重心位置不同,除非你重新做平衡,然后重新设置参数。

网友A:
一直有個疑問,雲台到底要不要配重平衡?
有飛友說需要,也有人主張不用,因為很常看到有的人機子斷電後雲台就斜一側或倒下
但都說上電會自平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有個疑問,雲台到底要不要配重平衡?
有飛友說需要,也有人主張不用,因為很常看到有的人機子斷電後雲台就 ...

无刷云台需不需要配重需要看你的云台在装上相机后是否重心平衡,如果平衡了就不需要,如果不平衡就需要用配重来调节中心,或者改装云台来达到平衡的效果。
例如淘宝上看到什么狗3专用免调试云台他就是已经根据狗3的重量和云台自身的重量一点一点试出来的,如果你用其他的相机放上去就有可能因为重量或外形导致中心不平衡无法正常使用。还有一种就是有可以调节重心的无刷云台,这种就是可以自由搭配相机来使用!简单的说就像天平一样,云台搭配上相机后在静止不通电时不会向左右及前后倾斜才能达到无刷云台的最佳效果,当然也要结合调试软件才能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