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四轴穿越空翻一撸到底第十五集

楼主(2014-09-30):
http://www.tudou.com/v/wJFxmj-a1P8/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配置:
1、QAV250 机架
2、12A电调 、EMAX 1806 2300kv电机。GF5030 塑料桨
3、NAZE32飞控
4、5.8G 32频 500mw 图传发射(发射天线肥鲨、或者原装黑胶棒天线。测试效果没有多大差异)
5、FPV摄像头 600线低照度 CCD
6、录像设备 808 2代
7、遥控器为自己DIY的hubsan,使用hubsan外壳,内部为er9x主板,集成5.8G和2.4G图传接收机
8、监视设备,肥鲨视频眼镜V2 ,DIY头戴显示器 5寸800*480分辨率 双5.8G和2.4G图传接收机(使用肥鲨蘑菇和12db平板天线)
9,飞机动力电池 达普1500mah 3s 普通版。遥控器电池 3s 3000mah
飞机全带设备 起飞重量 450克
穿越飞行时间8分钟左右
手机视频连接:www.tudou.com/programs/view/wJFxmj-a1P8

网友:
沙发 , 回头试试空翻然后俯冲钻树洞

网友A:
我也正在准备如QAV250套装!看你的“5.8G 32频 500mw 图传发射(发射天线肥鲨、或者原装黑胶棒天线。测试效果没有多大差异)”我打算买310元的那套收发(发射是创兴科5.8G.500mw )不知道合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正在准备如QAV250套装!看你的“5.8G 32频 500mw 图传发射(发射天线肥鲨、或者原装黑胶棒天线。测试效 ...

5.8G 32频 500mw 图传发射  我实际测试他的工作发射功率  只有370-410mw
工作时间越长 温度越高,发射功率越低 350-380mw这样
也许是我遇到个次品。此发射机整个金属外壳 并没有帮助很好的散热。反而增加了重量。可惜了

网友A:
你好  我打算买这个:::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d.6639537.1997196601.151.xNCKH2&id=15692151964麻烦你帮我看一下!我要求也不高,主要能飞个QAV250就可以的!高的时候飞个20米高吧!(偶尔飞飞F450,也不敢飞高,50米高一下吧,100米都奢望了!)如果这个图传不合适的话,那能不能给我推荐一个哈!!!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我打算买这个:::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d.6639537.1997196601.151.xNCKH2&id ...

这种感觉过时了,体积太大
推荐下 5.8G 200mW 32频道 超微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感觉过时了,体积太大
推荐下 5.8G 200mW 32频道 超微型

他这个832接收与805接收有什么区别呢?这套可以遥控多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