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自动降落

楼主(2014-09-30):
自动降落需不需要GPS?降落的时候稳吗?还有就是GPS定点飞行,是只能定在一个位置,还是不管飞到哪里 只要我一松杆,它就定在哪里。

网友A:
什么飞控啊?不说清楚大家怎么帮你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飞控啊?不说清楚大家怎么帮你解释

pix飞控   6HGPS   刚装上GPS还没有测试呢  很多都不知道

楼主:
谁能告诉我啊

网友:
要GPS,不然怎么知道需要下降多少高度

网友:
玩pix,这个都不明白!那你得多补课啊!如果刷的是APM的固件!这个就是你学习的!http://copter.ardupilot.cn/wiki/%E7%9B%AE%E5%BD%95/

网友:
GPS定点是悬浮在你松杆的地方

自动降落是用气压计,到升空气压点附近前慢速下降,然后弹地加速度计三次确认是地面,就停转上锁

网友:
能自动降落(找到平地平稳降落)的飞控还在全球排名前100的某几所高校实验室里吧

网友:
单纯的自动降落(land)是不需要GPS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