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四轴穿越低空空翻一撸到底第十六集

楼主(2014-09-30):
http://www.tudou.com/v/xcMdgWtUxLE/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配置:
1、QAV250 机架
2、12A电调 、EMAX 1806 2300kv电机。GF5030 塑料桨
3、NAZE32飞控
4、5.8G 32频 500mw 图传发射(发射天线肥鲨、或者原装黑胶棒天线。测试效果没有多大差异)
5、FPV摄像头 600线低照度 CCD
6、录像设备 808 2代
7、遥控器为自己DIY的hubsan,使用hubsan外壳,内部为er9x主板,集成5.8G和2.4G图传接收机
8、监视设备,肥鲨视频眼镜V2 ,DIY头戴显示器 5寸800*480分辨率 双5.8G和2.4G图传接收机(使用肥鲨蘑菇和12db平板天线)
9,飞机动力电池 达普1500mah 3s 普通版。遥控器电池 3s 3000mah
飞机全带设备 起飞重量 450克
穿越飞行时间8分钟左右
手机视频连接:www.tudou.com/programs/view/xcMdgWtUxLE

网友A:
对比之前的视频,怎么感觉用naze32没有之前cc3d飞的滑,但是细微空间的大幅度动作更顺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比之前的视频,怎么感觉用naze32没有之前cc3d飞的滑,但是细微空间的大幅度动作更顺手

兄弟真的是用心看了,确实这样,NAZE32还没调整好,PID 参数不对,抖的厉害
不过 感觉比CC3D飞的给力

网友B:
楼主分享一下PID,目前还不会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分享一下PID,目前还不会翻

naze32? 我是默认PID飞的 还没来得及细调。等弄好的在告诉你

网友B:
引用 楼主:
naze32? 我是默认PID飞的 还没来得及细调。等弄好的在告诉你

你换飞控啦。。我想问CC3D的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换飞控啦。。我想问CC3D的设置

CC3D在原来那个250上呢,这个机是新装的
回头把CC3D的PID发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CC3D在原来那个250上呢,这个机是新装的
回头把CC3D的PID发你

好的。3Q

网友C:
请问naze32飞控关键字,TB搜不到哦

网友D:
能飞的这么爽快,楼主真是牛人!想请教一下怎么样玩3D空翻,还有相关的参数设置,250一直没玩过空翻.....,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真的是用心看了,确实这样,NAZE32还没调整好,PID 参数不对,抖的厉害
不过 感觉比CC3D飞的给力

...

求问naze32从哪买的,怎么淘宝没搜到

网友E:
450克   那么轻啊  我的还没有到,大体算了一下600-650g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naze32飞控关键字,TB搜不到哦

tb 确实没有。因为作者是小日本,没对中国授权销售。
可以到hobbyking去买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飞的这么爽快,楼主真是牛人!想请教一下怎么样玩3D空翻,还有相关的参数设置,250一直没玩过空翻. ...

FPV视角 3d空翻,我也是刚飞3D不久。视频是会翻后的第四块电池。飞的是晃来晃去。航线规划不好。
不管是CC3D还是naze32 都要用纯手动或者半自稳模式去做3D动作
新手 可以用半自稳模式。
例如:左测空翻
航线中加油同时左打副翼,视角变化后收油,当视角恢复接近水平状态左副翼回中,立即补油
补油这步很关键,时机得当,空翻基本掉高度。
希望的这一点点经验可以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E:
450克   那么轻啊  我的还没有到,大体算了一下600-650g呢

去掉所有插头和插座,全部焊接,我飞机上只有一个电池插座。其他全部焊接。
去掉起落架
天线扒皮
接收机去壳
电池用1500mah

网友C:
引用 楼主:
tb 确实没有。因为作者是小日本,没对中国授权销售。
可以到hobbyking去买

现在在用cc3d,对我来说实在很难,很佩服楼主的技术,不知道楼主对sparky飞控有了解吗,带气压计实在是我这种手残的福音。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在用cc3d,对我来说实在很难,很佩服楼主的技术,不知道楼主对sparky飞控有了解吗,带气压计实在是我 ...

sparky 看过没用过,真不了解这个飞控的性能。
其实CC3D就很适合 穿越和3D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FPV视角 3d空翻,我也是刚飞3D不久。视频是会翻后的第四块电池。飞的是晃来晃去。航线规划不好。
不管是 ...

谢谢~,改天我有空试试。

网友F:
问下楼主,录制视频是用手动模式还是自稳模式拍的?

网友:
飞的牛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问下楼主,录制视频是用手动模式还是自稳模式拍的?

半自稳  不是全手动

网友G:
不错,有个问题,我的250用cc3d,用塑料将的时候飞机很稳,但是已换成碳浆就乱飞了,用的都是5030,是啥问题,会不会是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错,有个问题,我的250用cc3d,用塑料将的时候飞机很稳,但是已换成碳浆就乱飞了,用的都是5030,是啥问 ...

乱飞是啥概念?不受控制了?呵呵

网友H(2014-12-13):
LZ这技术是怎么练出来!分享下 我也要去练!怎么练习出来这样好的技术?

网友I:
前段低空掠地 穿越凳子的很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LZ这技术是怎么练出来!分享下 我也要去练!怎么练习出来这样好的技术?

多飞,一定不要经常看飞机,带眼镜飞,最好.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I:
前段低空掠地 穿越凳子的很叼啊~~~~~

你也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飞,一定不要经常看飞机,带眼镜飞,最好.呵呵

LZ我有块 NAZE32 re5的就是不会调试!教教 出个攻略什么吧! 羡慕你飞的那么好!造福模友教教我们使用NAZE32吧!

网友H:
顶到少校出现为止

网友:
高手,,,,,,,,,视频看着真舒服。。顺畅。。。。。。

楼主:
引用 网友H:
顶到少校出现为止

有时间 我抓个PID截图给你,我现在很少飞了,这几天零下20度,太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