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50排振遇到的问题,请老鸟指点下

楼主(2014-09-30):
      前两天飞机炸了,想着乘着这个机会给飞机好好排阵,看了夜莺老师的帖子,感觉就这么办,网购了精确到0.01G的电子称,飞机昨天就修的差不多了,把旋翼头,尾桨夹、尾桨、大桨、全部过称搭配,最终搭配都差0.01-0.03左右请问前辈们0.01-0.03重量的误差对飞机震动影响大吗,例如KDS碳纤维325大桨 一支24.55一支24.58,感觉误差不大所以就简单做了下动平衡,有一点点倾斜感觉应该无大碍就没贴纸配平,请问这样影响大吗?

网友:
测量误差,除非你买上千的试验天平

网友:
还是买大桨平衡划算

网友:
主轴、横轴、尾轴换掉

网友:
关注,肉肉的觉得俺们这是航模没那么精细

网友:
称的精度还是不够滴

网友:
没有影响,我都是拿到桨直接用.桨平衡器,宝石称都是花把式,大的震动你怎么配平都没用的.

网友:
震动来自多方面的,主要是是大浆平衡、三轴是否弯曲,油门曲线是否和螺距曲线匹配,rug如果是轴传的还要看一下尾传轴的轴承是否松脱等等,总之排震是个很费神费力的事情,严格一点要一项一项的排除,这就会出现很多重复工作!慢慢来吧,这也是玩模型的乐趣之一

网友:
问题应该不在这0.03G的重量差异,肯定是别的原因,楼上说的挺好的。

网友:
试验好久,只有动平衡,转起来平衡,静的没用!
先平衡尾桨,再平衡大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