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礼送戒指大疆精灵改造!

楼主(2014-09-30):
弄了一个FC40做贴花镶钻!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涂装样机或者给点意见 只想让精灵看着更漂亮!打击就不要打击了!千万别说没涂装值两千!一涂装一千不要!

楼主:
自己占一楼  大家有什么好的涂装建议有什么图片希望分享一下

网友:
哈勃森
no zuo no die why you try

网友:
加保护罩

网友A:
至少加桨保护!事先与取戒指的那位练习一下。

网友B:
楼主看过一个视频吗,把精灵打扮成魔鬼撒旦,你可以把精灵打扮成天使

网友:
涂鸦了一千还是值的

网友:
鲜花呢?送戒指装置呢?最主要是安全。

网友C:
贴到上面给谁看呢?

网友:
you try you die give me five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少加桨保护!事先与取戒指的那位练习一下。

嗯!飞没问题!主要是新人飞行中取戒指怕他解不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贴到上面给谁看呢?

上面的练习练习怕贴不好哈哈!侧面正在想贴什么图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看过一个视频吗,把精灵打扮成魔鬼撒旦,你可以把精灵打扮成天使

回头搜搜!还真没看过呢!

网友:
现在怎么送戒指都用四轴,什么时候流行的?

网友D:
楼主千万不要用系活扣的方式挂钻戒,沈阳有一位仁兄因为新郎解扣失败判赔近三万元!

网友E:
兄弟,航拍有风险,送戒指需谨慎!给你一个好的建议吧:用舵机做一个抛送装置,刚开始起飞的时候,飞机带着戒指过去,然后飞到新郎旁边,打开关抛戒指!记住:一定要和新郎彩排,沟通好,抓住绳子后不能拉,要等你的绳头抛掉后才能去解戒指!鉴于戒指比较轻,容易飘来飘去,下面可以挂一束花和绑戒指盒,这点重量对于精灵来说扛得住!

然后你就会看到很美的画面:飞机带着鲜花和戒指到新郎眼前,新郎拿着花朵后(抛绳头),把鲜花给新娘,然后新郎把戒指拿出来,新娘一手拿鲜花,一手伸出来让新郎戴戒指。

怎么样?还算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兄弟,航拍有风险,送戒指需谨慎!给你一个好的建议吧:用舵机做一个抛送装置,刚开始起飞的时候,飞机带着 ...

谢谢  很好的解决方法 以前都姿态定点新郎手解戒指  这次活过后改按照这图纸装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千万不要用系活扣的方式挂钻戒,沈阳有一位仁兄因为新郎解扣失败判赔近三万元!

我去  这么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