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2+s1000最新发现严重问题,持续跟踪报道

楼主(2014-09-30):
A2+s1000,飞了差不多45个架次,突然出现飞行(向前)中突然加速问题,每次超过8米每秒时会不可预期的出现飞机猛的低头加速,稍收回一点升降即可恢复正常。今天本想打开iosd的文件看参数,坑爹的是iosd的数据也坏了,打开后只有0点几秒的记录,而文件大小确正常。等换了iosd后再上参数,持续跟踪报告。

网友A:
要失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失速了。。。。

旋翼类飞行器会失速?

网友:
引用 楼主:
旋翼类飞行器会失速?

呵呵,不好说啊

楼主:
既然可以在零空速时保持高度,何来失速一说,失速是固定翼的名词,请勿歪楼啊。

网友:
会失速,旋翼进入自己的乱流,比如高速垂直下降

楼主:
问题我现在遇到的不是什么失速,是突然加速,很吓人

网友:
检查飞机震动。螺丝请检查

网友:
有可能是某个速度引发了隐患,很有可能是飞机机械问题

网友B:
我遇过你说的这个情况   正常前倾 在前进飞行  看见会突然更加前倾的角度
你的不是OSD坏了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3
看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遇过你说的这个情况   正常前倾 在前进飞行  看见会突然更加前倾的角度
你的不是OSD坏了
http://bbs. ...

我仔细看完了你的帖子,情况一模一样。
1:正常飞行时突然低头,加速
2:iosd数据无法正确读出,表现为直线斜线,且时间门0.6秒

通过与另一架装有悟空的飞机调换iosd,己排除iosd问题

看来不是个案,希望大家顶起来,持续关注

网友C:
DJI 技术请重视下···昨晚真切观测到S800+A2回航时突然加速非常吓人的速度··但稍微收舵又恢复正常··看来真心不是个案!  顶起!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跟楼主说的一模一样,当时怀疑gps收不到卫星,但看osd卫星是正常的,速度在空中走***航线的时候,速度突然加速到极快,十分吓人,已经打电话给客服,估计他们也在寻思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DJI 技术请重视下···昨晚真切观测到S800+A2回航时突然加速非常吓人的速度··但稍微收舵又恢复正常·· ...

是次听你说起有备分云台固件  不知道怎么备分
有没有A2  2。1的固件啊

网友:
还好,我没有下手!

楼主:
有同样现象的模友都来说说

网友:
问题已经找到,但目前无法解决

楼主:
是什么问题,能否透露

网友:
我当初说Z15和A2在IOSD2上的固件有问题导致数据读不出,还一堆人说我矫情。有问题不解决反而去找借口回避,也不知道这种人是自己没用过在那边高枕无忧呢,还是心理上有什么障碍无法逾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