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ad蓝牙地面站地图是几年前的,怎么办????????求解决

楼主(2014-09-30):
ipad蓝牙地面站地图是几年前的,怎么办????????求解决,而且说明上写着:   声明:DJI iPAD地面站软件通过中国大 陆的IP地址下载的地图和实际地理环境相比会有偏差,不够准确。但是使用国外IP地址下载中国大 陆地区的地图则不会有偏差,可以正常使用。  (这个又怎么办)

网友:
dji的程序没有火星坐标转换,哈哈哈哈

网友A:
这篇文章能解决。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highlight=ipad

原理正确,我也测试过了.

总结一下:
     首先,iPad需要越狱
     其次,Cydia搜索Find My iPhone China Corrector 下载。重启iPad
     再次,iPad设置里找到Find My iPhone China Corrector把启用打开,并给“地面站”共享!
     最后,启动"地面站"

     OK了,使用的是高德自带地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篇文章能解决。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87147&highlight=ipad

原理正 ...

非常感谢, 还有一个问题,如果在户外无网络的地区地面站还能不能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