哎飞控烧了。。。

楼主(2014-09-30):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自己H机架想把飞控塞机架里面。。就拆了重新装。。装到一半。试试通电。发现灯亮就是跟平时不一样。闻着板子有味道就拆开看了一下。发现主处理器特别热。。。就用一个垃圾接受测试给飞控供电的降压版发现是6S电。。降压版坏了。。结果悲剧了。。APM飞控返厂修150.。用的中特威电调没CBE。。哎。各位注意了。。每次拆机重新连接要多量量。。。幸亏没用天九接受试。。

网友A:
飞控和电调都需要在装机前先板凳测试一下,是否解锁,陀螺反馈,转速等等,然后连线编号后拆开装机,套热缩管,然后试车,然后缩热缩管,然后拉带绑定,然后检测重心,然后通电试飞。。。

网友B:
幸好厂家还给管,不然就白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