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奖你能不能用点心做好产品

楼主(2014-09-30):
买了个套装900 a2  gh4   问题多如牛毛  脚架动不了,24v报警说低电压 ,一会儿又正常,这也太夸张了,还敢去飞?  这飞控到底能不能用?  gh4.自检先撞二下相机,等到最后一步就高频震,把镜头往上搬一点就不振,一放手又来了,真怕烧了电机,只能马上断电。
才买来就有这么多问题,请问怎么解决??返厂等二十天??

网友:
近阶段,dji的确出了一堆样子货,急需改进完善!

网友A:
哎,自从大僵过年送奔驰以来,各自丢,各自磕,各种抽风,是不是福利太好了,把工程师都吃傻了?

网友B:
去看过某度的套机出厂,是真的试飞拍一下,DJI出厂难道不试飞的?

我看到返修的飞控上都写着试飞XXX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看过某度的套机出厂,是真的试飞拍一下,DJI出厂难道不试飞的?

我看到返修的飞控上都写着试飞XXX啊

s900要安装,估计嫌麻烦,以为每个都能通过,我就想不通那个GH4,都会卡到相机,这种产品怎么也能发售,设计师是脑残?更奇怪的是高层竟然也能通过

网友:
出厂前不试飞么?

网友:
专为GH4量身定制的云台居然会磕碰到机身!居然还就出厂了!DJ你该把发出去的奔驰收回来了。。。

网友:
大疆出的这套S900的确是质量太差,关节部位的铝件都换成了塑料件,收放次数多了机臂连接部位肯定会有虚位,还不如原来的EVO好用,我前几天本来想买S900的但是后来又买了一套VEO.大疆要创新,更要有质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哎,自从大僵过年送奔驰以来,各自丢,各自磕,各种抽风,是不是福利太好了,把工程师都吃傻了?

都送给销售了,技术哪儿有奔驰,都跑完了。dji就是个牛逼的公关公司

网友:
云台问题试试,先接飞机电,然后在给云台上电,我的5d云台就经常有问题,就是如此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送给销售了,技术哪儿有奔驰,都跑完了。dji就是个牛逼的公关公司

严重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