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8 系统没办法使用APM 3DR数传怎么办?

楼主(2014-09-30):
  问了店家说是不支持win8系统?!    现在驱动的INF的数字签名去掉了,可是3DR驱动还是没办法安装啊!驱动点开之后就没有任何反应!并且端口不识别,恩,从端口处点击右键手动安装驱动又不识别驱动程序!求破解、、、

  另外、、手机也不支持么、、、用手机打开地面站,等了5分钟根本就打不开啊、、、只有纸飞机可以进去,然后一直黑,别的都直接停止运行,我的是9305 4.2.0

网友A:
serial=comX
baud=57600

先在硬件列表里拔插找到对应的COM号码。

网友B:
我也是win8.1 64位,数传能用啊。

网友:
又被忽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rial=comX
baud=57600

找到了,但是没办法安装驱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win8.1 64位,数传能用啊。

问下你是具体怎么操作的呢、、、安装不上驱动怎么办、、就是COM口没办法识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了,但是没办法安装驱动啊

找到COM显示就说明驱动工作了,检查飞控和数传的连线,是tx-rx配对的。

楼主:
好啦。。成功了,,,WIN8是可以使用的! 插上3DR数传之后不要管,然后点设备管理器,里面有一个黄色叹号,那个,右键点击更新驱动,手动更新,恩,一般都能解决。前提是你能找到驱动程序。
  推荐一个更简单的方法,插上3DR之后直接打开驱动精灵,扫描,一键安装,恩,结束,恩,成功~ win、8装不上的来看看吧~

网友:
支持啊,我的就是window8,1

网友C(2014-12-26):
我的也是,不识别

网友:
看我的帖子里面就有个这个解决方法,你看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是,不识别

看我的帖子,有个解决方法

楼主:
按照我的方法完全能解决、亲测、OVER

网友:
驱动精灵万能的你们不懂吗。

网友C:
我用驱动精灵安装失败,后来找学长帮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驱动精灵安装失败,后来找学长帮忙的。。。

方法也贴上来呗,让大家以后碰到问题能解决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方法也贴上来呗,让大家以后碰到问题能解决哈~

额,,,也没什么特别的方法,就是手动装驱动。安装包明天开电脑上传

网友:
教你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可能会有用,安装个驱动精灵,插上数传,然后让驱动精灵安装驱动和补丁等

网友:
win8 64bit 旗舰版 ,3DR数传好使啊,刷固件、设定、连接都没问题!

台式机和surface pro 1都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