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大,XXD电机难道只合适XXD电调????

楼主(2014-09-30):
前段时间如多轴,XXD2212电机加XXD30安电调,由于电调习惯堵转,买了中特威30安电调来替换XXD电调。。今天换上电调,飞了几分钟下来,电机烫得手都不能摸。由于电机发烫,电机轴承快成为抱死状态了,用手转动螺旋桨。都不顺滑了。。。等待电机冷了,在用手转动螺旋桨,和刚买的电机一样顺滑。。。。注明;以前用XXD电调连续飞几块电池,电机也不发烫,也不会出现不顺滑状态。。说以求助各位大大,是不是我的电机快挂了,。。电机发烫肯定是和电调有关。【是不是因为XXD电调只支持3S电池,现在换上的ZTW电调支持3-4S的原因,使得电机发烫,可是我还是用原来的3S电池啊!】是不是又要折腾把卸下来的XXD电调装回去才可以啊。。。还有就是打算买几个银燕的盘式电机。。如果买盘式电机来用这个ZTW电调,会不会还发烫啊。。。因为不想多花钱买配件来一样一样的试。所以还请个位大大分析下原因。飞机是6轴的。。

网友A:
请教一下,你怎么知道是XXD电调堵转呢?看见的?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你怎么知道是XXD电调堵转呢?看见的?猜的?

正常起飞落地后收油门,当你在推油门的时候,总是有那么一个或者2个电机不转,桨叶左右来回摇摆。。。必须重新插电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你怎么知道是XXD电调堵转呢?看见的?猜的?

有次玩高空收油落,不小心油门收为0了。想在推油门。    结果你懂的, 炸得粉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