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Gps上天一直闪红灯是怎么了

楼主(2014-10-01):
收星一切正常闪绿等 一上天Led就闪红灯 不知道是怎么了 控是naza v2 求大神!

网友A:
我的精灵偶尔也这样,满电

楼主:
是没电了 还是满电?

网友:
电池,检查一下是不是把一级电压设太高了,或者电池电压掉太快了。

网友:
电压保护4s电池设了6s

网友:
看了你另外的细节图~~~~你这机子没炸是真幸运~~~gps都装反了

网友B:
楼主你好!请检查一下你的低电压设置数据值是否过高?
你可拨打4007000303转技术支持·我们会协助你解决问题

网友C:
检查电压 电池 灯或者电源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电压 电池 灯或者电源模块

恩 好的 现在都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请检查一下你的低电压设置数据值是否过高?
你可拨打4007000303转技术支持·我们会协助你解决问 ...

一般你们一万的电池设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精灵偶尔也这样,满电

你是精灵几

网友:
精灵1  电压保护已关

网友(2014-12-01):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请检查一下你的低电压设置数据值是否过高?
你可拨打4007000303转技术支持·我们会协助你解决问 ...

原厂电池,原厂设置没有动,低电压原厂设置的数值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