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轴云台航向角电机不跟随飞机转向?需要单独操作旋转至正面,实在麻烦,求解!

楼主(2014-10-01):
收了一个三轴云台,装好后起飞发现一个问题,飞机转向180°,但云台航向角电机不跟随飞机一起转,结果云台之前对着正前方,飞机转向后,云台对着正后方,还需要手动操作云台再转向180°,实在麻烦,有没有可以设置成航向角跟随飞机一起转动的选项?上几张调参软件截图

网友A:
跟随模式那边跟随旋转打勾速度设定好
就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随模式那边跟随旋转打勾速度设定好
就搞定了

哥们,麻烦您能说仔细一点吗?哪里有跟随模式,我没看到啊?

网友:
FOLLOW MODE 那裡設定..

网友B:
跟随模式设置那里、点击进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跟随模式设置那里、点击进入

求汉化版软件

网友:
跟随模式勾一下

网友:
加我的号 671691391 我可以发给你
但是能不能用我就不知道、因为我的是毛子板

网友:
跟随模式嘛!板子是32bit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随模式设置那里、点击进入

哥们,给我一个你这软件吧,我的邮箱:281857356@qq.com,拜托了

网友:
那样是不是和2轴没区别了呢  不太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