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精灵2 + H3-3D云台连接后不能控制云台俯仰?

楼主(2014-10-01):
拨动遥控器背面“操纵杆”云台没有俯仰动作……是否需要在调参软件中开启?高手能否说下具体步骤~(飞了下3d云台确实很稳)

网友A:
是的调参调一下 他有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调参调一下 他有教程

网上没找到教程……

网友B:
我也不会校X1

楼主:
论坛朋友帮我弄好了……把调参软件改成了哪吒模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论坛朋友帮我弄好了……把调参软件改成了哪吒模式

我也试下,多谢提醒。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不会校X1

naza模式也不行啊

楼主:
你先安装个单独遥控调参软件试试,数据线连遥控上,拨动后边看看调参软件有反应没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先安装个单独遥控调参软件试试,数据线连遥控上,拨动后边看看调参软件有反应没

多谢,这样搞OK了。不过还是没明白X1的校准是个啥原理

网友C:
楼主,我想问问,h3-3d 装了 抗干扰 就连接不了线包了?   我是新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想问问,h3-3d 装了 抗干扰 就连接不了线包了?   我是新手,谢谢,!!

我也是新手~目前我就装了抗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谢,这样搞OK了。不过还是没明白X1的校准是个啥原理

搞定了就好~